[原创] Transient Noise仿真噪声靠谱吗?

楼主(2025-04-22):
仿真电路的噪声通常使用noise仿真,可能有同学也使用过Transient仿真里的“Transient Noise”选项。
它的设置很简单,那仿真结果的准确度如何?能否正确反应电路的噪声呢?
我跟noise仿真做了个对比↓
Transient Noise仿真噪声靠谱吗?

结果还是比较可信的。

网友:
当然靠谱

网友A(2025-11-12):
博主你好,之前都是noise仿真噪声;想问瞬态下带transient noise仿真出来的是不是更接近实际的电路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主你好,之前都是noise仿真噪声;想问瞬态下带transient noise仿真出来的是不是更接近实际的电路输出波形 ...

是的,我觉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