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DCDC后仿完全不对了

楼主(2025-04-22):
BUCK型DCDC芯片在整版前仿时,输出结果正确;将芯片内部除了模块间的连接线外的所有模块均换为后仿时,输出结果也正确;加上连接线的整版后仿时输出不正确,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版图的走线有问题吗?还是走线之间造成了互相的干扰呢?
DCDC版图设计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应该是版图问题,先别提R和C仿真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版图问题,先别提R和C仿真看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提NO R/C功能也是错的,经检查发现是一个模块的输出原本应该是1.2V左右,降到了60uV。但是看连线也没问题,单独把这个模块摘出来也没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有算过连线本身的阻值吗,走线过长或者比较细,压降会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提NO R/C功能也是错的,经检查发现是一个模块的输出原本应该是1.2V左右,降到了60uV。但是看连线也 ...

那就要对照着NO R/C 的netlist 一点一点的看了,NO R/C 里有很多参数 ,比如SAB ,SA 等等,你先把所有寄生参数都屏蔽掉,这就和前仿一样了,仿真看看,估计是对的。然后把参数一个一个加上仿,什么时候不对了,就是这个参数导致的,然后再决定怎么改版图。

楼主:
没提取寄生电阻也不对,另外振荡器也不对,频率是变成了180ns,单独后仿振荡器是500ns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对照着NO R/C 的netlist 一点一点的看了,NO R/C 里有很多参数 ,比如SAB ,SA 等等,你先把所有寄生 ...

请问怎么屏蔽所有参数,然后再一个个的加寄生参数呀,或者您有资料吗我去学一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屏蔽所有参数,然后再一个个的加寄生参数呀,或者您有资料吗我去学一学 ...

      你能找到后仿提取的电路网表吗?先找到后仿提取的网表,注释用#号还是//,我记不得了,你试试就知道了,把寄生参数先注释掉,然后用这个已经注释掉的网表替换掉原来的后仿网表,然后后仿真,后仿的时候记得不要再提取网表。 这个办法有点麻烦,如果你实在不想这么一点点的找,建议可以重新画版图,画版图的注意,DRC不要把所有的参数都卡到极限值,NO R/C有问题 有可能是你的DRC卡得太极限了,虽然DRC能过,但在某些情况下对电路会有影响。

楼主:
裂开,我重新画了一遍互联线还是不对,结果和之前的几乎一样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画的太紧凑的原因呢,还是说我电源和地线挨的太近了。我又画了一个模块间距离究极远的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版图往上加(没考虑性能,测试功能)互连线线很细,按连上就行的原则画的,提NO R/C后仿结果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画的太紧凑的原因呢,还是说我电源和地线挨的太近了。我又画了一个模块间距离究极远的一个模块 ...

@tangyaoyun 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画的太紧凑的原因呢,还是说我电源和地线挨的太近了。我又画了一个模块间距离究极远的一个模块 ...

就是画得太紧凑了,DRC虽然能过,但是不保证性能一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画得太紧凑了,DRC虽然能过,但是不保证性能一定没问题

我看了一下每个模块间最小也是4、5um左右,应该不算太紧凑吧,BUCK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每个模块间最小也是4、5um左右,应该不算太紧凑吧,BUCK电路

不是模块的问题,是某个尺寸卡的太极限,比如线宽,线与线之间的间距等等,

楼主:
我定位到奇怪的地方了,因为我的电路里有两个电源,分别是5V和1.8V,我只要在版图里加进去5V供电的那两个模块中的任何一个,整体提参后仿的结果就不对。把那两个模块从版图里拿出来,后仿结果就对了。这是为啥呀,好奇怪啊,已经检查过了, 版图里吗电源没有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