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电源电压下运放增益不够

楼主(2025-04-22):
请问各位大佬有做过低电源电压运放设计吗,小弟用的是tsmc65工艺,要求在0.5V电源电压下运放增益达到70dB,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uA,我用五管加共源极搭运放最多也就能到60dB,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0.5V,用的是低阈值管吗。
只是加增益的话,可以把负载管M6利用起来,找一个信号注入到M6的栅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