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dc综合不用multi-bit dff

楼主(2025-04-22):
如题,在综合时读了multi-bit的库,但是综合结果没有使用任何multi-bit的寄存器,非常困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检查思路
已确认如下问题:
1. 库中是否有mb的cell,以及是否有dont use属性
2. 综合开关是否打开,设置的是default_all,timing_driven也试过
3.后端提供的dont use列表是否误伤
4.换过设计代码,而且代码在其它工艺上是能综合成multi-bit的
5.timing也改过,改了个很低的频率也不行

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自查思路

网友A:
1. 代码结构与多比特触发器的关联性检查
寄存器组的逻辑连接是否满足合并条件
多比特触发器(MBFF)的推断依赖于多个单比特寄存器的同步控制信号 (如时钟、复位、使能)和独立数据路径 。需确保:
同一组寄存器的时钟、复位、使能信号完全一致 ,且无组合逻辑插入。
若寄存器间存在跨时钟域或异步控制信号,工具可能无法合并为MBFF 。
显式约束或原语实例化
检查代码中是否通过综合指令(如Synopsys的/*synthesis multibit*/)或原语显式调用多比特单元。若未显式指定,需依赖工具自动识别,但某些工具可能对语法敏感(如寄存器命名规则或位宽对齐)。
2. 综合工具配置与库支持验证
库单元的位宽匹配性
确认库中多比特单元的位宽(如2/4/8-bit)与设计中的寄存器组位宽一致。若设计需要4-bit寄存器,但库中仅提供2-bit单元,工具可能放弃使用MBFF 。
综合策略与优化目标
检查是否因时序或面积目标冲突导致工具选择单比特单元。例如,若多比特单元的时序特性(如建立/保持时间)不满足约束,工具可能回退到单比特实现 。
尝试调整优化策略,如设置set_optimize_multibit_registers true(Synopsys DC)或类似命令,强制工具优先使用MBFF。
3. 综合日志与报告深度分析
检查工具日志中的MBFF相关警告/错误
搜索日志中关键词如multibit``MBFF``merge,确认工具是否尝试过合并但因约束、库限制或逻辑冲突失败。例如:
Cannot merge registers due to incompatible control signals(控制信号不一致)。
No valid multibit cell found in library(库中无适用单元)。
资源使用报告验证
运行report_resources或report_cell_usage,确认工具是否识别到库中的MBFF单元,并检查其使用计数是否为零。若未识别到,需重新验证库路径和单元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代码结构与多比特触发器的关联性检查
寄存器组的逻辑连接是否满足合并条件
多比特触发器(MBFF)的推断 ...

我做了试验,把库换到smic12就可以,所以不是代码和环境的问题
mb的类型看了下2,4,6,8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代码结构与多比特触发器的关联性检查
寄存器组的逻辑连接是否满足合并条件
多比特触发器(MBFF)的推断 ...

我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dc是如何识别一个cell是multibit dff的cell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dc是如何识别一个cell是multibit dff的cell呢?

在library compiler的ug中找到了,通过lib里面的ff_bank识别的

楼主:
根因找到了,因为mb只有scan类型的,而这个项目不做dft,综合没有走dft flow,single-bit都是非scan的,所以dc不会有scan-mb替换普通single-bit,如果带上-scan就会用m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