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定义端下一级BUF的延迟为什么负的原因?

楼主(2025-04-22):
如题,时钟定义端的latency为0,下一级BUF的latency为负,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没有input trans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input transition

是需要设置吗?时钟定义在一个cell上,不是定义在port上。

网友B:
直接定义到CELL上,最好加一个annotated trans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定义到CELL上,最好加一个annotated transition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懂这个annotated transition这个概念,意思是设置set input transition 和set output transition吗?我问ai什么是annotated transition,然后我理解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