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EM仿真叠层设置问题

楼主(2025-04-22):
ADS仿真中,改了一下叠层中衬底硅的厚度,为什么会提示入图片中的问题呀,请教路过的各位大神,之前么遇到过

楼主:
check之后为 no errors detected也咩问题,就算我建了一个很简单的模型,仿真的时候在进行substrate calulation started就进行很久,之后就出现上面的结果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图中有没有间隙,非常小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帮你补上了那块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图中有没有间隙,非常小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帮你补上了那块间隙 ...

找到问题了,发现是给的内存太少,内存满了,然后一些中间文件存不下来,清掉隐藏 的数据,就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