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设计TDC该如何仿真delay?(设计dpll)

楼主(2025-04-22):
用门级搭建,似乎没法手动加delay,否则就没办法综合。还有即使采用各种结构也没法控制精确的delay,这该如何和输入频率以及分频器相匹配?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如果我设计一款包含flash结构的TDC,基于分频器的数字锁相环,是不是在virtuoso中设 ...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前期所有的工作比如环路参数选择,环路行为级仿真肯定先要在matlab,simulink上跑一遍,当然你要是愿意你也可以verilogA,但是还是matlab和simulink速度快,不过如果你非常优秀的话可以直接上硬件设计语言或者system verilog这一类设计语言,天生就适合离散域处理,速度更快。说白了这种电路比传统的模拟PLL复杂的不止几倍,你慢慢来吧

网友B:
如果要精确的Delay一般要用DLL和VCDL产生,看你对Delay延时要求大吗,不大的话,你用一个时钟打一拍以后在输出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就算是delayline也是模拟定制的,像stdcell一样,不会用综合的方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精确的Delay一般要用DLL和VCDL产生,看你对Delay延时要求大吗,不大的话,你用一个时钟打一拍以后在 ...

请问用时钟打一拍可以实现较小的延迟吗?我查了一下似乎只能实现将近T的延迟,但是传统的这种TDC中delay应该远小于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delayline也是模拟定制的,像stdcell一样,不会用综合的方法设计。

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实现全综合数字pll啊?老师给的题目是这个

网友A:
哪有全数字综合PLL,振荡器难道能数字综合出来呢?现在的ADPLL都是数模混合设计,分为基于分频器或者计数器两种大类,本质还是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全数字综合PLL,振荡器难道能数字综合出来呢?现在的ADPLL都是数模混合设计,分为基于分频器或者计数器 ...

请问用环形振荡器呢,这样的话可以纯数字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环形振荡器呢,这样的话可以纯数字实现吗

没听说过,我感觉你理解错你老师的意思了,至少目前的全数字PLL这个名称代表的还是数模混合电路,至少到今年的ISSCC为止没看到学术或者产业界有更新的概念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我感觉你理解错你老师的意思了,至少目前的全数字PLL这个名称代表的还是数模混合电路,至少到今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我感觉你理解错你老师的意思了,至少目前的全数字PLL这个名称代表的还是数模混合电路,至少到今 ...

还想请问大佬TDC一般是怎么个设计流程啊,delay在virtuoso中自己搭吗?那数字部分如何加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大佬TDC一般是怎么个设计流程啊,delay在virtuoso中自己搭吗?那数字部分如何加进去?
...

独立的TDC不需要数字部分啊,数字部分是用来处理你的TDC数字输出的,比如基于分频器的ADPLL,TDC后接到数字滤波器,数字滤波器这部分就是纯数字设计,就是可以综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TDC不需要数字部分啊,数字部分是用来处理你的TDC数字输出的,比如基于分频器的ADPLL,TDC后接到数 ...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如果我设计一款包含flash结构的TDC,基于分频器的数字锁相环,是不是在virtuoso中设计TDC与DCO,数字环路滤波器与分频器用verilog设计再定制成stdcell进行ams混合仿真?请问前期有必要进行matlab建模吗?
不好意思问题有一些多,做这方面设计流程的资料太少了,老师也没有指导,只是让看isscc jssc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如果我设计一款包含flash结构的TDC,基于分频器的数字锁相环,是不是在virtuoso中设 ...

你现在还处在完全不懂的状态,最好找组里的师兄师姐带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前期所有的工作比如环路参数选择,环路行为级仿真肯定先要在matlab,simulink上跑一遍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还处在完全不懂的状态,最好找组里的师兄师姐带带你。

师兄师姐好像也都没怎么做过数字p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如果我设计一款包含flash结构的TDC,基于分频器的数字锁相环,是不是在virtuoso中设 ...

别看什么isscc和jssc,你连基础都还没打好,你们这老师也够不负责的,我估计他自己什么也不会,看这种,ADPLL只有滤波器是自己综合,频率太高或者太低都不好综合,你后面的MMD也是运行在GHz情况下,拿什么综合,你现在先看点硕博的毕业论文,然后看点网课B站的李志毅老师以及聂凯明老师都讲得非常不错,我建议你从CPPLL开始学起,ADPLL还是吃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看什么isscc和jssc,你连基础都还没打好,你们这老师也够不负责的,我估计他自己什么也不会,看这种,A ...

谢谢学长,这两个大佬的视频我都在看,现在在看李志毅老师的微电子学,没想到adpll这么难,感觉大创做这个难度太高了

网友E:
这个是吗 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吗 没仔细看

谢谢大佬!不过这种结构的太复杂了,我最基础的结构都没学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吗 没仔细看

看看

网友(2025-08-08):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ADPLL,不过也才刚接触,我打算做TDC+DLF+DCO,基于计数器模块的ADPLL,请问了解这种结构的TDC和DLF模块能不能由verilog完全实现并且综合布局布线,并上板验证。另外我想先从simulink搭建ADPLL入手,看看参数,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