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nm_ESD MOS LVS识别不出来,请路过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5-04-22):
器件是:nhmfet (5V)
1.需要加哪个layer?
2.还是在 run lVS 的rule 里添加一些信息?
3.加了 DRC marking layer ,如:ESDIO2 ESDHV

网友A:
查看一下设计文档,看一下这个器件“nhmfet (5V)”由哪几个层次组成,或者看一下LVS RULE FILE 看一下这个器件的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设计文档,看一下这个器件“nhmfet (5V)”由哪几个层次组成,或者看一下LVS RULE FILE 看一下这个器 ...

看了rule file 。也看了design rule ,又加了一个ESD1。LVS还是不识别。

网友:
FOUNDRY 提供的技术库里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网友A:
解决问题后麻烦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nhmfet (5V)”在这个制程里是属于HV吗?ESDIO2 ESDHV 这些层次加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后麻烦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nhmfet (5V)”在这个制程里是属于HV吗?ESDIO2 ESDHV 这些层次加得 ...

谢谢。ESDIO2换成ESDIO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后麻烦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nhmfet (5V)”在这个制程里是属于HV吗?ESDIO2 ESDHV 这些层次加得 ...

是属于HV。一共加了:ESDIO1+ESDHV+ESD1
由于IO内部的器件是由低压器件替换成高压器件。
原来的IO版图加的是ESDIO1。而design rule里面ESD HVNMOS器件真值表中特有的layer有:ESDHV+ESDIO2+ESD1。
加ESDIO1 LVS识别了。
不明白加ESDIO2,ESD HVNMOS LVS就没有识别。

楼主:
把SAB去除,LVS就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SAB是你自己手动加的吗,这种管子本来就把漏极拉长了自带电阻应该不用自己加SAB,所以你加一个SAB应该属于多此一举然后妨碍了器件的识别吧,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哦好像不对,感觉还是需要加S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