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libre2021或2025版本使用OPC请教

楼主(2025-04-22):
CalibreWorkbench当中的litho下面(RET Flow Tool)
如何进行OPC操作,是否有具体的模版。如图示,我是要对601这个图层进行OPC
规则文件我有,本人新人一枚,不会用这个OPC功能,悬赏各位大佬帮忙

同时,请教一下,如何看license里是否包含calibre -opc这个启动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因为我是小白一枚,公司需要紧急对应一个OPC的需求,我们之前是没有用过的。
请问一下,如 ...

你把rule文件里的layout path改成你的input gds,drc results database改成你的输出gds,保存之后在终端里输入calibre -drc -hier -turbo 16 rule_file_here| tee 1.log 。能够正常结束代表跑通了,如果没有跑通,一般是rule里的文件路径不对,比如input文件的路径,output文件的路径,model的路径。如果结果不对,需要检查你的layer map。材料是不能给的,都是公司的,有版权的。

网友A:
File可以导入规则文件,会自动分析哪一段是opc的,导入完成后,这个界面会显示出来,在左下角选择正确的layer之后,就可以点opc了。注意这个界面只适合做debug,不适合做fullchip opc。
license的话,你运行 lmstat -i | grep opc, 如果有输出license的数目之类的信息,就代表有相应的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可以导入规则文件,会自动分析哪一段是opc的,导入完成后,这个界面会显示出来,在左下角选择正确的lay ...

感谢大佬回复,因为我是小白一枚,公司需要紧急对应一个OPC的需求,我们之前是没有用过的。
请问一下,如果要做fullchip opc,需要怎以做呢,最好能有具体的操作方式,万分感谢啦,最好可以有完整的教程,我需要临时先紧急对应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