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CDAC校准指导

楼主(2025-04-22):
本人初学ADC现在做一个14bit的SAR ADC,目前ADC架构搭建完了,现在想搭建一个CDAC模拟前台校准,
通过一个校准CDAC来实现,但具体如何实现没有思路,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电路,寻求指导

网友:
初学的话建议找一个JSSC的论文复现一遍

网友A:
可以参考本人的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 ... PT&language=CH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本人的硕士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NIbheLHWEjC-vlEFRonERDl2Ys91aF ...

请问下,你的校准逻辑是利用什么实现的呢?matlab还是verliog,还是自己搭的数字逻辑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你的校准逻辑是利用什么实现的呢?matlab还是verliog,还是自己搭的数字逻辑电路呢?
...

前期matlab建模,最后才是电路实现。受限于在学校没有数字设计资源,就是自己搭的数字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期matlab建模,最后才是电路实现。受限于在学校没有数字设计资源,就是自己搭的数字逻辑。
...

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电路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