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根据Design Rule上的Current Density要求确定金属走线宽度?

楼主(2025-04-22):
小弟要用smic工艺绘制一个tapered buffer版图,电流是一个一个脉冲尖峰,峰值有500mA,平均值100uA,有效值Irms=10mA。

Design Rule文档上面有两个电流密度的要求:一是DC Jmax,二是AC Irms。金属宽度是否需要同时满足平均值和有效值的要求即可?

我发现平均值比较都能满足要求,一般都是x mA/um,但是Irms要求就有点看不懂了,文档上给的是一个个计算公式,如下图↓

请问各位这个公式里的delta T应该如何选择?
另外为何如果公式里取相同的W和delta T,高层金属的Irms算出来更小呢?高层金属的过电流能力不应该更强吗?

网友A:
跑EMIR的时候是不是能估算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EMIR的时候是不是能估算出温度?

受教了,之前确实没接触过EMIR,这就去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