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F VCO的varactor设计

楼主(2025-04-22):
这是我设计的varactor在控制电压0.2V时Q值最低,在0.9V时Q值最高,但是为什么放入环路仿真0.2V时相噪要好于0.9V时1.5dB左右,同时相比不加入varactor(仅包括变压器、对管、CBANK)相噪变差2dB。恳请大佬指点!(仿真结果见下)

网友A:
0.2频率小?

网友B:
把提供dc的电阻阻值降低看看。

网友C:
Q值高有可能只是那个时候电容小,但等效电阻可能那个时候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频率小?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值高有可能只是那个时候电容小,但等效电阻可能那个时候更差。。。

请教电容的并联电阻怎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提供dc的电阻阻值降低看看。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电阻噪声电压的调制作用可能会恶化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Q值高有可能只是那个时候电容小,但等效电阻可能那个时候更差。。。

现在1M处相位噪声是这个样子变化

网友D:
相同条件下,低频VCO的PN会比高频更好,这也是因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同条件下,低频VCO的PN会比高频更好,这也是因素之一

是的,但是应该不至于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