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给strongarm比较器提速

楼主(2025-04-22):
(图片)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增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增大电流

增大尾管尺寸吗

网友:
改结构,改功耗,改面积,改电源电压,换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大尾管尺寸吗

如果不更改静态工作点的话是这样,但是还要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