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C-VCO的开关电容阵列可以用在差分Ring-VCO里面吗?

楼主(2025-04-23):
可以的话接法和LCVCO一样吗?想拓宽调频范围。。

楼主:
还有就是电容值我要怎么合理选择呢?

网友A:
当然可以,电容值可以大概仿真确定一下,根据你需要的调频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电容值可以大概仿真确定一下,根据你需要的调频范围。

好的

网友B:
看你范围,算个大概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范围,算个大概再调

你好,请问要用到什么方法计算大概值呢?我现在只是凭感觉调电容大小才满足需要的范围,但是不知道如何计算获得需要的电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