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l2 questasim2024, tessent2023 and oasys2022

楼主(2025-04-23):
这个是wsl2 fedora linx的安装包,里面安装了questasim2024, tessent2023 和 oasys2022,根用户密码123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BpGDfZeRzvFAdpHcp7QJQ?pwd=6w2r 提取码: 6w2r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1,用法例子:
wsl --import FedoraLinux E:\wsl-fedora D:\wsl\FedoraLinux-1234.tar --version 2

2,安装完毕后,下载mobaxterm,网上有教破解方法,这里不写,
修改下面的wsl-fedoralinux

修改后如下图:主要是注意中间那三栏

3,直接进入fedoralinux,
执行命令:下面的YourMacAddress需要换成你的Mac地址,具体如何查,网上有教程。
cd ~/tessent_2023/license/
sed -i 's/E88088E90D9B/YourMacAddress/' license.dat

4,如果看不明白第3步,可以不执行第3步,然后用第4步取代第3步,请教ai如何把wsl2的mac地址改成E88088E90D9B(注意,可能需要每两个数字加-,即变成E8-80-88-E9-0D-9B)

5,如果是用vscode写cpp,python,tcl和perl的,执行configure命令会有惊喜。

补充内容 (2025-5-10 10:18):
声明:这些工具仅供大家用于学习,请勿商用。如果你有商用需求,请买正版。

补充内容 (2025-5-10 10:19):
本人概不负责商用和谐工具的后果。

楼主:
安装完毕后,执行下面步骤:
cd ~
git clone https://gitee.com/banana33/oasys_rtl_qs_ekit.git
或:两个git,二选一,主要看.tessent_startup里面,你是选择注释第一句,还是注释第二句,默认注释第二句。
git clone https://gitee.com/banana33/NangateOpenCellLibrary_45nm.git
gvim ~/.tessent_startup
然后,添加下面的内容到.tessent_startup里面去:
read_cell_library /home/banana/oasys_rtl_qs_ekit/libs/fastscan/*.fslib
# read_liberty /home/banana/NangateOpenCellLibrary_45nm/Front_End/Liberty/NangateOpenCellLibrary_functional.lib
最后,正常启动tessent时,会自动加载库。

楼主:
注意,本人建议wsl2和主机共享一个mac地址(网上有教程),这样子你只需要看懂第3步即可。第4步操作比较麻烦,本人也没有尝试。

楼主:
之前本人配置fedora时,因为fedora的版本库比较新,所以fedora报错找不到动态库文件。为了解决问题,我使用了下面被注释的两行命令。后来,我发现fedora是有保留旧版动态库的,所以我在自己的fedora上更换了找不到动态库的解决方案。但是,fedora安装包体积过大,我遂不再重新打包压缩包,而是直接把命令发上来,命令如下:
# sudo ln -s /usr/lib64/libtinfo.so.6 /usr/lib64/libtinfo.so.5
# sudo ln -s /usr/lib64/libncurses.so.6 /usr/lib64/libncurses.so.5
sudo rm /usr/lib64/libtinfo.so.5
sudo rm /usr/lib64/libncurses.so.5
sudo dnf install ncurses-compat-libs
除此以外,我把我配置fedora的过程发上来:建议直接用文档编辑器打开,因为配置过程简单,所以我写的时候并不遵守Markdown语法
https://gitee.com/banana33/confi ... aster/wsl-fedora.md

楼主:
接下来是在fedora安装calibre2023(2024,我试过安装,我无法破解)(2023安装也不是很完美)
1,下载calibre2023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aok_cal_2023.2_16.9_mib.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xGNOIaAQ6WSxFD8Lu_kXg?pwd=cu7r 提取码: cu7r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2,把calibre2023复制到~/tessent_2023
3,cd ~/tessent_2023
4,安装calibre2023
5,进入到calibre的安装目录(ls 可以看到bin的目录,cd ~/tessent_2023/aok_cal_2023.2_16.9) ,复制1patch或者FlexNetLicensePatcher到calibre的安装目录
6,运行“./1patch -ecc ${mentor_path}/{calibre_path}”或“./FlexNetLicensePatcher -y"(二选一),没权限给权限,等待脚本执行完成,自动退出
7,cd ~/tessent_2023/aok_cal_2023.2_16.9/pkgs/
8,rg -l "os-release" | xargs sed -i "s/os-release/os-release-fake/g";
9,rg -l "centos-release-fake" | xargs sed -i "s/centos-release-fake/centos-release/g" # 2024版不需要这个操作,但是2024版目前没有破解
10,sudo vim /etc/os-release-fake,把下面内容输入到os-release-fake文件中并保存
NAME="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VERSION="8.10 (Ootpa)"
ID="rhel"
ID_LIKE="fedora"
VERSION_ID="8.10"
PRETTY_NAME="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8.10 (Ootpa)"
ANSI_COLOR="0;31"
CPE_NAME="cpe:/o:redhat:enterprise_linux:8.10:GA:server"
HOME_URL="https://www.redhat.com/"
BUG_REPORT_URL="https://bugzilla.redhat.com/"
REDHAT_BUGZILLA_PRODUCT="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DHAT_BUGZILLA_PRODUCT_VERSION="8.10"
REDHAT_SUPPORT_PRODUCT="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DHAT_SUPPORT_PRODUCT_VERSION="8.10"
11,sudo dnf install -y libasan libubsan csh libXScrnSaver-devel
sudo dnf install -y qt5-qtbase-devel-5.15.16
12,安装boost library1.66版(注,2024版calibre不需要)(安装不是很完美)
mkdir ~/wsl_shared_folder/fedora_pack -p
cd ~/wsl_shared_folder/fedora_pack
wget https://archives.boost.io/releas ... boost_1_66_0.tar.gz
x boost_1_66_0.tar.gz
rm boost_1_66_0.tar.gz
cd boost_1_66_0
./bootstrap.sh --with-python=/usr/bin/python3.13
./b2 -j24
sudo ./b2 install
13,安装icu4c-60_3
cd ~/wsl_shared_folder/fedora_pack
wget https://github.com/unicode-org/i ... /icu4c-60_3-src.tgz
tar xvf icu4c-60_3-src.tgz
cd icu/source
./configure
make -j24
sudo make install
14,安装libnsl
cd ~/wsl_shared_folder/fedora_pack
wget https://github.com/thkukuk/libns ... libnsl-2.0.1.tar.xz
x libnsl-2.0.1.tar.xz
cd libnsl
./configure
make -j24
sudo make install
15,创建软连接
cd ~/tessent_2023
ln -s aok_cal_2023.2_16.9 calibre
16,重启终端

网友:
thanks for your contributions biglao

楼主:
接下来是在fedora安装calibre2023(2024,我试过安装,无法破解)
1,下载calibre2023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aok_cal_2023.2_16.9_mib.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xGNOIaAQ6WSxFD8Lu_kXg?pwd=cu7r 提取码: cu7r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2,把calibre2023复制到~/tessent_2023
3,cd ~/tessent_2023
4,安装calibre2023
5,进入到calibre的安装目录(ls 可以看到bin的目录,cd ~/tessent_2023/aok_cal_2023.2_16.9) ,复制1patch或者FlexNetLicensePatcher到calibre的安装目录
6,运行“./1patch -ecc ${mentor_path}/{calibre_path}”或“./FlexNetLicensePatcher -y"(二选一),没权限给权限,等待脚本执行完成,自动退出
7,cd ~/tessent_2023/aok_cal_2023.2_16.9/pkgs/
8,rg -l "os-release" | xargs sed -i "s/os-release/os-release-fake/g";
9,rg -l "centos-release-fake" | xargs sed -i "s/centos-release-fake/centos-release/g" # 2024版不需要这个操作,但是2024版目前没有破解
10,sudo vim /etc/os-release-fake,把下面内容输入到os-release-fake文件中并保存
NAME="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VERSION="8.10 (Ootpa)"
ID="rhel"
ID_LIKE="fedora"
VERSION_ID="8.10"
PRETTY_NAME="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8.10 (Ootpa)"
ANSI_COLOR="0;31"
CPE_NAME="cpe:/o:redhat:enterprise_linux:8.10:GA:server"
HOME_URL="https://www.redhat.com/"
BUG_REPORT_URL="https://bugzilla.redhat.com/"
REDHAT_BUGZILLA_PRODUCT="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DHAT_BUGZILLA_PRODUCT_VERSION="8.10"
REDHAT_SUPPORT_PRODUCT="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DHAT_SUPPORT_PRODUCT_VERSION="8.10"
11,安装boost library1.66版(注,2024版calibre不需要)
cd ~
wget https://archives.boost.io/releas ... boost_1_66_0.tar.gz
x boost_1_66_0.tar.gz
rm boost_1_66_0.tar.gz
cd boost_1_66_0
./bootstrap.sh
sudo ./b2 install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是在fedora安装calibre2023(2024,我试过安装,无法破解)
1,下载calibre2023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 ...

漏了个步骤
12,zinit update 0BananaBig0/ubuntu18_zsh_configure

网友A(2025-06-03):
tar文件太大,rar压缩一下会不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文件太大,rar压缩一下会不会小很多?

不压了,到时你还要解压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压了,到时你还要解压缩。

现在eda可以用 squashfs 。安装好之后。

mksquashfs /path/to/eda /eda.sfs
用的时候
mount /eda.sfs /path/to/eda

可以节约很多硬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eda可以用 squashfs 。安装好之后。

mksquashfs /path/to/eda /eda.sfs

不建议省这点存储空间。这个squashfs压缩后,你后面读取是每一次读取都要实时解压的,会占掉一部分内存。

网友:
太谢谢楼主了,花了一个下午终于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建议省这点存储空间。这个squashfs压缩后,你后面读取是每一次读取都要实时解压的,会占掉一部分内存。 ...

一直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样用。。

感觉没必要。我看过的大规模装EDA的从来不会做压缩的。EDA本来缺的就是性能。为了点硬盘,牺牲性能,不值得。

网友B(2025-08-13):
引用 楼主:
感觉没必要。我看过的大规模装EDA的从来不会做压缩的。EDA本来缺的就是性能。为了点硬盘,牺牲性能,不值 ...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在你分享的 DFT 开发环境 WSL-Fedora-tessent 中遇到了 tessent 无法调用 questa 模拟器的错误,

运行与 simulation 有关的命令时,总会报错,

例1、 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命令:

SETUP> 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invalid command name "simulator"
    while executing
"_unknown {simulator} {get_global_options} {-default_simulator} {1}"
    invoked from within
"::Tessent_Unknown simulator get_global_options -default_simulator 1"
    invoked from within
"simulator get_global_options -${defaultArgName} 1"
    (procedure "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line 54)
    invoked from within
"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args"

例2、report_testbench_simulation_options 命令:

SETUP> report_testbench_simulation_options
//  Error: In ::tcl_modules::mentor::SimManagement::initialize_module:
//         wrong # args: should be "set varName ?newValue?"

这似乎是tessent 无法调用 questa 造成的错误,请问你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在你分享的 DFT 开发环境 WSL-Fedora-tessent 中遇到了 tessent 无法调用 ...

感觉是questasim版本比tessent新导致的,我也不确定。你手动调一下questasim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questasim版本比tessent新导致的,我也不确定。你手动调一下questasim试试。
...

感谢感谢

这个问题搞不定了,只能先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