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tch Filter推导求助

楼主(2025-04-23):
请教大家,图中所示的notch filter的传输函数该如何推导?可否提供思路或者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蹲一个回复

网友A:
开关由pmos组成,fs为低时,Cs1进行采样,采样到的终值是fs上升沿对应的V1。根据时序图,不妨设为V1(nT-0.5T)。T是fs的周期。接着,fs为高时,Cs2进行采样,采样得到的终值是fs上升沿对应的V1,大小为V1(nT)。因此,VG1=V1(nT-0.5T)+V1(nT)。z域的传函H是VG1/V1=1+z^-0.5。z=e^jwT代入,H的幅度为|2+2cos(wT/2)|^0.5。f=(2k+1)/T时,传函幅度为0,起到了陷波作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啥?要产生V1的波形,那么fs*Cs必然要很大,这样比用R*C滤波的优势在哪儿

网友C(2025-06-09):
这个相当于一个零阶采保电路(ZOH),传输函数是sinc滤波器,在fs频点增益为0. 正好滤除掉前面chopper引入的噪声(在VI上)。
分析ZOH,可用两步。 1.对输入信号进行冲激采样 2.采样的冲激序列和门函数进行时域卷积,得到VG1的波形,阶梯型采样保持信号。  2中的门函数的频谱就是sinc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关由pmos组成,fs为低时,Cs1进行采样,采样到的终值是fs上升沿对应的V1。根据时序图,不妨设为V1(nT-0.5 ...

你仿真看看,能不能实现你推导的式子,看看在奇数倍频上会不会出现响应为0,看看输出赋值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仿真看看,能不能实现你推导的式子,看看在奇数倍频上会不会出现响应为0,看看输出赋值是多少???
...

会的。你没看懂我的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啥?要产生V1的波形,那么fs*Cs必然要很大,这样比用R*C滤波的优势在哪儿
...

这个电路本身是斩波器后面低通滤波器的一部分,同时又有采样保持功能,还对特定频率有陷波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的。你没看懂我的推导。

这么说吧,这就是一个双采样的低通积分器,你推导出来的结果肯定是错的,不信你放在看看

网友E:
取之於EETOP的,
忘了從哪一篇Download下來的,
裡面內容可能是您要的,尤其圖2-8
參考看看,
要先跟Upload的作者說謝謝!
我自己很受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这就是一个双采样的低通积分器,你推导出来的结果肯定是错的,不信你放在看看 ...

你不懂notch filter可以多查资料。它是把采样低通滤波器和notch filter结合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懂notch filter可以多查资料。它是把采样低通滤波器和notch filter结合起来了
...

你贴个仿真图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不懂notch filter可以多查资料。它是把采样低通滤波器和notch filter结合起来了
...

就这么说吧,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还要坚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之於EETOP的,
忘了從哪一篇Download下來的,
裡面內容可能是您要的,尤其圖2-8

Thanks for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由pmos组成,fs为低时,Cs1进行采样,采样到的终值是fs上升沿对应的V1。根据时序图,不妨设为V1(nT-0.5 ...

谢谢您的回复,理解了您的计算方法,但有一点不太明白:用这种方法计算的传输函数:当输入信号频率f为fs的(2k+1)倍,即奇数倍时,幅度为0;但如果输入信号频率为fs的2k倍,即偶数倍时,幅度为2倍,即会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相当于一个零阶采保电路(ZOH),传输函数是sinc滤波器,在fs频点增益为0. 正好滤除掉前面chopper引入 ...

谢谢您的回复,后来查资料也看到了零阶保持电路,仿真验证其引入的相位与计算是可以匹配的,但有一个疑问是用零阶保持电路得到的传输函数没有包含采样和保持电容,电路中的C1/C2该如何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之於EETOP的,
忘了從哪一篇Download下來的,
裡面內容可能是您要的,尤其圖2-8

谢谢分享~对直观理解chop+notch挺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log.eetop.cn/blog-293400-6962058.html

谢谢前辈指导,如果加上零阶采样保持电路,应该就是实际情况了吧?我用零阶采样保持传输函数和仿真验证,结果是比较接近的~但有个疑问,对于采样保持,我们假设fin<<fs,但后边我们在讨论滤波时,又是对应f=k*fs,k是整数的形式,即f>fs的形式,这是否有冲突呢?第一次做采样保持的电路,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如果加上零阶采样保持电路,应该就是实际情况了吧?我用零阶采样保持传输函数和仿真验证, ...

是的,我日志里的推导只是离散采样过程的推导,还没加零阶保持的推导(其实就是个sinc函数),零阶保持就是对fs或其倍频频率的陷波滤波作用。开关电容陷波滤波器首先是开关电容电路,开关电容电路成立的前提条件就是fin<<fs,这个Allen教材上有讲的,同时低频输入信号fin是经fs采样后保持。采样过程符合离散采样信号的傅里叶变换,也就是原信号频谱对称分布在k*fs两侧,而保持过程则是时域离散采样信号与零阶保持的时域脉冲信号的卷积,也就是两个信号频域函数的乘积,零阶保持的频域波形就是k*fs频率处的陷波滤除(理论值是0,实际电路不可能)。f=k*fs>fs的频率并不是输入信号包含的频率,仅仅是离散采样的频率但又在保持过程被陷波滤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说吧,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还要坚持吗?

那说明你看书不仔细,可以复习一下开关电容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理解了您的计算方法,但有一点不太明白:用这种方法计算的传输函数:当输入信号频率f为fs ...

此处,开关电容电路的“+”不是把信号在同一时刻叠加起来,倒是有点像逻辑“或”操作。如果噪声频率是2k*fs,相当于ph1和ph2的输出都是这个噪声的1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看书不仔细,可以复习一下开关电容电路

那请教一下这图上半部分为一个等效电阻,下半部分为一个等效电阻,俩等效电阻的并联后再加负载电容,怎么就有陷波作用呢?明明是两个最基本的等效电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日志里的推导只是离散采样过程的推导,还没加零阶保持的推导(其实就是个sinc函数),零阶保持就是 ...

谢谢前辈回复,这下明白了,是把采样保持当作采样+保持两步来考虑,之前是把它们混起来了。再请教一下,bg中的opamp的chopper
1. 现在bg带宽在比较窄30k左右,chopper频率为200kHz,notch filter的频率为100kHz,仿真pss+pstb发现,loopgain低频时增益下降比较明显;下降了30dB,这是为什么?我尝试修改了pss的maxfreq设置,会有影响,但还是和dc时的有较大差别。现在想明白是仿真的设置问题,还是理论确实会引起低频增益的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开关电容电路的“+”不是把信号在同一时刻叠加起来,倒是有点像逻辑“或”操作。如果噪声频率是2k* ...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把上下两个开关采样保持电路,理解成两个一样的,只是一个是正常采样保持,另一个相当于它的delay,这样“相加”组成了输出,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这下明白了,是把采样保持当作采样+保持两步来考虑,之前是把它们混起来了。再请教一下,b ...

低频是从多少频率起始开始设置仿真的,有对比的仿真图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频是从多少频率起始开始设置仿真的,有对比的仿真图否?

低频是从0.01Hz开始的。截图一直提示超过了最大字符数,贴不上来。。。stb和pstb的仿真,高频时能看出来在fs的被频处滤波的;其他部分曲线基本重合,只在低频时发生了变化,pstb少了30dB,相当于主极点也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频是从多少频率起始开始设置仿真的,有对比的仿真图否?

自己画图似乎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看书不仔细,可以复习一下开关电容电路

一般而言,开关电容电路采样频率需要远远大于信号频率至少几十倍,才可以将开关电容电路进行电阻等效,这个案例中开关频率几乎跟信号频率相当,所以压根不是开关电容电路的典型应用,其就是个采样保持电路,正好卡在三角波的中心点进行采样,所以推导半天的差分方程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这个电路跟相位差关系非常大,而不是跟频率严格相关。所以说是陷波器还是不合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画图似乎可以~

先试试下边这个链接里我8楼的回帖?
https://bbs.eetop.cn/thread-963195-1-1.html

强行解释的话就是斩波工作时瞬态稳定时的静态工作点出了些变化,与stb仿真时的静态工作点不同。假如stb时的DC输出电压为1V,输出点上端的PMOS管的vds假如为200mV,而斩波工作时某半个周期输出稳定时电压为1.02V,则上端PMOS管的vds为180mV,则这两种状态下PMOS管的rds是不同的,那么增益就会不同,极点位置也会不同,只能先瞎猜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试试下边这个链接里我8楼的回帖?
https://bbs.eetop.cn/thread-963195-1-1.html

谢谢您的指导~最近在总结这次项目中遗留的问题,正在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频增益下降,准备尝试理想开关,之后再看下pss+pstb仿真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有消息了和您更新最新的结果

网友A(2025-07-18):
引用 网友D:
一般而言,开关电容电路采样频率需要远远大于信号频率至少几十倍,才可以将开关电容电路进行电阻等效,这 ...

我的推导哪里有什么电阻等效的概念?用的就是采样和z变换的基础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推导哪里有什么电阻等效的概念?用的就是采样和z变换的基础概念

不可以这样推导的,采样频率不满足的时候,无法用差分方程替代。他这个是正好输入是三角波,卡在中心点采样了,推导差分过程的时候,没办法以采样点输入去看。所以本质上还是采样电路。多次取平均值,并非一般意义的开关电容滤波器,不满足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应用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这样推导的,采样频率不满足的时候,无法用差分方程替代。他这个是正好输入是三角波,卡在中心点采 ...

谁说欠采样差分方程就不成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谁说欠采样差分方程就不成立了??

不成立,差分方程不考虑相位差,体现不出来

网友A(2025-08-31):
引用 网友D:
不成立,差分方程不考虑相位差,体现不出来

麻烦你复习一下信号与系统,真是不知道让人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复习一下信号与系统,真是不知道让人无语。

差分方程,还有相位差?你看看书吧,都是离散变量,相位差是连续系统的概念。你差分方程能表示移相三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