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震荡

楼主(2025-04-23):
如图所示,我在放大器一端输入一个1v的固定电压,另一端确出现了在1v左右的震荡,但是看了相位裕度是没问题的,请问大佬们为什么

网友A:
还要看增益裕度,还要看是否有小内环在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增益裕度,还要看是否有小内环在震荡。

大佬,光有相位裕度,没有增益裕度也不行是吧,比如这个,没到-180度,相位就上升了,也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