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电流镜位置

楼主(2025-04-23):
根据Huijsing 《Operatioal Amplifier Theory and Design,3rd》中P219提到了两个电路,其中a.图中电流比为1:2:3IB,下图b.电流比为1:1:2IB,我在设计的过程中,之前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但Huijsing对第一张提的描述意思是必须这样,即第二张图上面框出来的“must provide”,想请教有没有佬观察到这个问题以及这个“must”是为什么

网友A:
电流比例这么设计,可以保证vout节点充电以及放电的最大电流都是2IB。你可以尝试分析一下这两个结构在M1关闭M2导通(或者M2关闭M1导通)的时候,vout充放电情况。

网友(点评):
说到点上了

网友B:
可能考虑宽长比影响阈值电压,如果还是维持1倍的话,因为栅源电压固定了,宽长比取值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比例这么设计,可以保证vout节点充电以及放电的最大电流都是2IB。你可以尝试分析一下这两个结构在M1关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考虑宽长比影响阈值电压,如果还是维持1倍的话,因为栅源电压固定了,宽长比取值不是很方便。 ...

感谢回复,二楼应该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比例这么设计,可以保证vout节点充电以及放电的最大电流都是2IB。你可以尝试分析一下这两个结构在M1关 ...

感谢解惑

网友:
相比于b,a有哪些优缺点?还是b用的多啊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折叠cascode电流分配的问题
就那您第一个图为例,输入对管电流I,为什么共源共栅这个支路的电流要设计为2I,感觉只要在M11的D端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就可以,这样做有什么考量吗?

还有二楼的回复,我该怎么去分析输入管彻底关断时的电流分配呢?

网友C:
我不是很理解,如果把差分对上面的总电流2*IB,右边PMOS电流2*IB,下面NMOS电流镜3*IB,分别改成:2*I1,I2,I1+I2,分析差分对有一个关闭的时候,vout节点充电以及放电的最大电流好像都始终是2*I1?

网友(点评):
我推了一下,确实始终都是2I呀

网友(2025-07-10):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很理解,如果把差分对上面的总电流2*IB,右边PMOS电流2*IB,下面NMOS电流镜3*IB,分别改成:2*I1,I2 ...

我也不是很理解,就算不按照那个分配,假设顶部或者底部的电流是Ip或者In,充电电流还是2Ib,和比例关系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