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erdi2022和verdi2023看覆盖奔溃

楼主(2025-04-23):
verdi -cov -covdir   {db}   奔溃,错误如下

catch signal 11 (Segmentation fault)
---------------
Thread 6 (Thread 0x7fcedb17c700 (LWP 15191)):
#0  0x00007fcee353e9fd in nanosleep () at /usr/lib64/libc.so.6
#1  0x00007fcee353e894 in sleep () at /usr/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02f974b3 in LicenseCheckUtility ()
#3  0x0000000006b1d2f1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4  0x00007fcee96b2ea5 in start_thread () at /usr/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cee3577b0d in clone () at /usr/lib64/libc.so.6
Thread 5 (Thread 0x7fced51d2700 (LWP 15233)):
#0  0x00007fcee96b6de2 in pthread_cond_timedwait@@GLIBC_2.3.2 () at /usr/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cee80fc3b6 in thread_sleep(timespec*) () at /edatools/synopsys2023/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2  0x00007fcee80fcaed in QThread::msleep(unsigned long) () at /edatools/synopsys2023/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3  0x0000000005a03046 in ag::dveXThread::run() ()
#4  0x00007fcee80fd661 in QThreadPrivate::start(void*) () at /edatools/synopsys2023/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5  0x0000000006b1d2f1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6  0x00007fcee96b2ea5 in start_thread () at /usr/lib64/libpthread.so.0
#7  0x00007fcee3577b0d in clone () at /usr/lib64/libc.so.6
Thread 4 (Thread 0x7fced45b5700 (LWP 15234)):
#0  0x00007fcee356eb43 in select () at /usr/lib64/libc.so.6
#1  0x00000000055b3c4a in NotifierThreadProc ()
#2  0x0000000006b1d2f1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3  0x00007fcee96b2ea5 in start_thread () at /usr/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cee3577b0d in clone () at /usr/lib64/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7fced1249700 (LWP 15256)):
#0  0x00007fcee353e659 in waitpid () at /usr/lib64/libc.so.6
#1  0x00007fcee34bbf62 in do_system () at /usr/lib64/libc.so.6
#2  0x00007fcee34bc311 in system () at /usr/lib64/libc.so.6
#3  0x000000000560bb3b in sysiCrash ()
#4  0x000000000560c048 in actUnexpectAction ()
#5  0x000000000560c0b2 in catchSignalCB ()
#6  0x00000000044a902f in _anrep_handler_signal ()
#7  0x00007fcee34af400 in <signal handler called> () at /usr/lib64/libc.so.6

楼主:
不是lic问题,自己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license 问题,verdi 看覆盖率需要另外一个license

网友A:
license 问题,需要安装verdi看覆盖率的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 问题,需要安装verdi看覆盖率的license

可以分享下lic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下lic吗?谢谢

lic中包含了VerdiCover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下lic吗?谢谢

我自己没有,我只是看日志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没有,我只是看日志看到了

你知道缺少哪个feature吗?   lic中包含VerdiCoverag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 问题

可以分享下lic,谢谢

网友C:
配置文件里加上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5,打开软件看缺少什么feature就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文件里加上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5,打开软件看缺少什么feature就添加

lic都check到了.   还是奔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都check到了.   还是奔溃

看记录好像用到Verdi、VerdiCoverage、VCSTools_Net,都加上了还错误的话考虑换个lic试试,或者换个版本vcs生成覆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 问题

可以分享一下lic吗? 大神. 谢谢

网友D:
ibucapi.so lib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lic问题,自己解决了.谢谢大家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ibucapi.so lib的问题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ibucapi.so 问题

网友:
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lic问题,自己解决了.谢谢大家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7-0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