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nm_IO版图加上SAB,LVS过不了;去除SAB,LVS没有问题。

楼主(2025-04-23):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SAB怎么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AB怎么加的?

您请看

网友:
你没按照Design manual 里的画吗,这样应该DRC都过不了吧,
你改成finger=2,D在中间,S在两边,SAB在D中的过孔处挖个洞试试,看DM文档画

楼主:
谢大佬指点。确实是有DRC问题。当时就不清楚咋咋去解SAB与cont之间距离为0.18的错误。就没解。知道看到您的指点。drain的cont不加SAB。还有一个错误。SAB extension HVGT 0.33。版图上拉开了距离。还是报错。

网友A:
SAB与HVGT需要重叠0.33,左右两边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与HVGT需要重叠0.33,左右两边都需要

谢谢前辈回复。
已经确认5V I/O ESD protection devices ,需要加的layer:ESDIO2
1.因为加ESDIO2的话,run DRC时,一些5V I/O ESD protection devices 特有的ESD design rule能够筛出来;
如果加ESDIO1的话,5V I/O ESD protection devices 特有的ESD design rule 筛不出来。所以由ESDIO1换成ESDIO2。
2.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工艺厂给的IO 版图都是3.3V的器件,加的是ESDIO1。LVS能识别出来3.3V的器件。
我现在需要将3.3V的器件换成5V的器件。版图中已经换成5V的器件。但是LVS run fail.出现:Nothing in layout.
原因我也找到了。是因为版图中没有用到ESDIO1.现在出现矛盾了。
如果我加ESDIO1,不加ESDIO2,DRC 有问题(因为毕竟ESDIO2是5V I/O ESD protection decvices特有的);
LVS能识别,但是LVS还是有错误。错误信息就是我之前发的两张图片。
3.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期待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
已经确认5V I/O ESD protection devices ,需要加的layer:ESDIO2+ESDHV+ESD1.
1.因为加ES ...

ESDIO1     133    0       DRC mark layer for XXXX  I/O ESD protection devices and  circuits identification .This layer  should cover XXXX  IO   ESD transistors.
ESDHV      133    1       DRC  dummy  layer for  hign   voltage tolerate stacked  NMOS.
ESDIO2     133    3       DRC  mark  layer   for  I/O   ESD   protection devices   and   circuits   identification.This  layer  should  cover  ESD   transittors  and  their N  and  P                                        guard  rings,but non-ESD  transistors inside the same   guard   ring  should be excluded,otherwise   all   the   devices   and  circuits  inside   ESDIO2                                      will be   regarded as   ESD  transistors and  may   induce false  DRC  alarm.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
已经确认5V I/O ESD protection devices ,需要加的layer:ESDIO2
1.因为加ESDIO2的话,run ...

没仔细看器件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