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2到M1的电源孔上的M2超过了M2的宽度有drc

楼主(2025-04-23):
M2到M1的打的电源孔上的M2超过了M2的宽度有drc,在end的时候,
请问有什么设置可以避免这种drc

网友:
要不把m2延长试试?你这上面每个孔都是单独的?为啥不搞成在一起的,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考虑吗?

网友:
你尝试改下viagenmode ignore drc 设成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