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提供一个3dic的feature

楼主(2025-04-23):
Cadence Integrity(TM) 3D-IC System.
Copyright 2024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Version:        v23.10-p003_1, built Thu Feb 1 13:54:57 PST 2024
Options:        -integrity_3dic -lic_startup integrity_3dic
Date:                Wed Apr 23 14:21:14 2025
Host:                eda (x86_64 w/Linux 3.10.0-1160.el7.x86_64) (128cores*512cpus*AMD EPYC 9754 128-Core Processor 1024KB)
OS:                CentOS Linux 7 (Core)

License:
                [14:21:15.275313] Configured Lic search path (23.02-s003): /opt/eda/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license for feature "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 does not exist.
                Checkout failed: ERROR (LMF-10005):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 version 23.1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opt/eda/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5, 234, 0): No such feature exists.

Run 'lic_error LMF-10005' for more information.

我下载了IC231,可以打开innovus231,但是打开integrity 3dic的时候会报错,请问一下这是缺少3dic的feature吗,请问大佬可以提供一个3dic的feature吗。感激不尽。

网友A:
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

网友(点评):
就这一句吗,我看feature后面不是有很长的一大段吗,请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添加呀

网友B:
”feature后面不是有很长的一大段吗“

注意观察是否这一大段每个feature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复制一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ature后面不是有很长的一大段吗“

注意观察是否这一大段每个feature是一样的。

好像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ature后面不是有很长的一大段吗“

注意观察是否这一大段每个feature是一样的。

我随便复制了一个innovus的feature,然后前缀改成了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为啥3dic打开是可以了,但是是空白的,没有页面

楼主:
我随便复制了一个innovus的feature,前缀改成了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但是为什么打开的3dic图形页面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ature后面不是有很长的一大段吗“

注意观察是否这一大段每个feature是一样的。

我随便复制了一个innovus的feature,前缀改成了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但是为什么打开的3dic图形页面是空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随便复制了一个innovus的feature,前缀改成了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但是为什么打开的3dic图形 ...

发给我,我帮你生成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给我,我帮你生成个

您好,要怎么发给您,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给我,我帮你生成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要怎么发给您,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permanent uncounted 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rmanent uncounted 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弄

你的license不长这样吗,你的咋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grity_3D_IC_Impl_System

大佬求问,用三层绕线没问题,五层绕线跑到gdb的时候报错了,请问这个缺的license是什么呀

网友(2025-05-25):
引用 网友C:
permanent uncounted 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弄

Integrity 3DIC是不是根本不认这种,我SPB241起Integrity System Planner直接报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求问,用三层绕线没问题,五层绕线跑到gdb的时候报错了,请问这个缺的license是什么呀
...

大佬,求问最终license 是怎么搞?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