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copt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4-23):
这错误怎么解决啊,求求大佬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CKBUF_X2_R在现在的STD里面没有,我网表改一下重新试试

网友A:
按照提示的话,是这个变量要在 init_design 之前设才会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提示的话,是这个变量要在 init_design 之前设才会生效

大佬,那个错误改掉后又有一个网表唯一的错误,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提示的话,是这个变量要在 init_design 之前设才会生效

No ideal or dont_touch nets found in the clock tree
Validating CTS configuration done. (took cpu=0:00:00.3 real=0:00:00.3)
CCOpt configuration status: all checks passed.
External - Set all clocks to propagated mode...
Innovus will update I/O latencies
External - Set all clocks to propagated mode done. (took cpu=0:00:00.0 real=0:00:00.0)
Check Prerequisites done. (took cpu=0:00:00.4 real=0:00:00.4)
CCOpt:hase::Initialization done. (took cpu=0:00:00.4 real=0:00:00.4)
Executing ccopt post-processing.
Synthesizing clock trees with CCOpt...
**WARN: (IMPECO-560):        The netlist is not unique, because the module 'SYN_WIDTH1' is instantiated multiple times. Make the netlist unique by running 'set init_design_uniquify 1' before loading the design to avoid the problem.
**ERROR: (IMPCCOPT-4255):        Netlist must be uniquified before running 'ccopt_legacy_synth_clock_trees'.
**ERROR: (IMPCCOPT-2196):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and prerequisites were not met. Review the previous error messages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failure.

*** Summary of all messages that are not suppressed in this session:
Severity  ID               Count  Summary
WARNING   IMPECO-560           1  The netlist is not unique, because the m...
WARNING   IMPCCOPT-1361        3  Routing configuration for %s nets in clo...
ERROR     IMPCCOPT-2196        1  Cannot run ccopt_design because the comm...
ERROR     IMPCCOPT-4255        1  Netlist must be uniquified before runnin...
*** Message Summary: 4 warning(s), 2 error(s)
大佬,现在的错误变成了网表没有唯一化,这个SYN_WIDTH1怎么让他唯一哇

楼主:
神奇,重启重新来一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