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家和s家的patch工具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5-04-23):
各位大佬,因为没法搞懂patch的原理,所以多年以来,只能跟在大佬屁股后面模仿他们的和谐方法,以前我以为c家工具的patch用1patch, s家工具的patch用pubkey_verify+synopsys_checksum, 但最近却发生了反转,即c家工具的patch改用pubkey_verify, 而s家工具的patch则改用1patch。
patch工具的这种互换,是不是意味c家和s家的patch工具其实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1patch解压下来,就是pubkey_verify和pubkey_checksum

网友:
其实c家和s家用pubkey来patch就是替换ECC的pubkey。但是s家还需要对patch的文件的checksum再做一次patch。

网友:
pubkey很容易破解成果,但是会破解过度,导致软件不稳定,莫名其妙的crash,尤其是S家的。

网友:
thanks biglao you taught the much

网友(2025-09-08):
你好,请问S家的patch工具能分享下嘛,还有怎么使用啊,谢谢啦

网友:
都是学习知识

网友:
单纯pubkey_verify这一个工具是通用的,但是C家的工具有些验证代码是JAVA的,还需要继续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