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新的库之后emyLibInit.tcl显示报错,要怎么改?

楼主(2025-04-23):
下面是.tcl文件的内容

出现下面的错误,mos管的参数也没办法改finger,不知道要怎么修改.tcl文件,还是库有错误?这个st18库是从另一个虚拟机导出的,现在换了一个虚拟机导入就这样了。
有没有大神help help!!!

网友A:
如果在你原来的Aether虚拟机用的也有这个问题,那就是库的问题。如果原来虚拟机没有问题,就是你导出时候库没有复制全,建议把整个上级文件夹都导出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你原来的Aether虚拟机用的也有这个问题,那就是库的问题。如果原来虚拟机没有问题,就是你导出时候库 ...

原本的虚拟机是正常用的,导出的时候也是完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虚拟机是正常用的,导出的时候也是完整的

有可能有一些隐藏文件没有copy过来,在Aether界面source 那个 xxxx_support.tbc看一下报错信息,到底是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