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运放

楼主(2025-04-23):
这个三级运放红框处是什么电路呢?直流仿真有几个管子在线性区

楼主:
管子宽长比是这样的

网友A:
仿运放不要处于开环,有系统失调导致输出过大而超过输出范围。
先把运放形成负反馈而确定dc点后再进行仿真,比如输出和vin-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运放不要处于开环,有系统失调导致输出过大而超过输出范围。
先把运放形成负反馈而确定dc点后再进行仿真 ...

好的,我现在就只是在仿dc,确定直流工作点,让管子饱和。您知道输出级这是什么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就只是在仿dc,确定直流工作点,让管子饱和。您知道输出级这是什么电路吗?
...

就是要形成负反馈后,才能仿dc。
这个运放是一个带[调零电阻]和[前馈补偿]的反式[嵌套米勒补偿]的三级运放,gmf是前馈补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形成负反馈后,才能仿dc。
这个运放是一个带[调零电阻]和[前馈补偿]的反式[嵌套米勒补偿]的三级运放 ...

是像这样仿dc吗

网友:
先跑DC让管子都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