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P 曲线横坐标电压和纵坐标电流是配套产生的吗?

楼主(2025-04-23):
TLP曲线中任何一个点都对应一个特定的电压值(横坐标)和一个特定的电流值(纵坐标)。我比较疑惑的是,TLP线缆产生的任何单次的测试激励的电压和电流就是如TLP曲线中的不连续点对应的坐标值吗?还是说,先产生一个电压值,施加给被测试引脚;然后再产生一个对应大小的电流值,施加给被测试引脚;再然后检测漏电流?

网友:
TLP用电压源给一根传输线电缆进行充电,产生方波脉冲,然后把方波脉冲加到待测ESD保护结构两端,通过示波器采集传输线上反射回来的电压和电流,这个电压电流应该就是被测结构两端的电压以及流过其中的电流,也即TLP曲线中每一个点的坐标

网友:
1、选定需要实验的芯片的2个pin
2、电压设置:确定脉冲电压和扫描范围,如2V到200V(step2v),以及极性(positiveor negative)
3、波形设置:脉冲宽度100ns,在80%处测量数据,测量窗口20ns(70~90ns)
4、测量步骤:
① TLPPulser打出指定电压V1的脉冲,示波器记录下电流I1。
②测试线缆切换到SMU(Source Measure Unit), 测量2个pin之间的Leakage。
5、绘制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