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不识别版图上的label??

楼主(2025-04-23):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啊,电路和版图做好后,版图上的label是用M1 label层标的port,在跑LVS的时候报错版图没有ports,换成create pin打上M1 label层对应的port,结果还是报同样的错误。哪位大神给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下lvs rule file或者design rule 用的那层layer

网友A:
可能是打pin的层次错了

网友B:
怀疑还是label层的问题,还有就是用!全局变量上次被骂过一次,没敢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打pin的层次错了

就是没有找到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还是label层的问题,还有就是用!全局变量上次被骂过一次,没敢再用了 ...

vdd!标识应该对的,就是层的问题

网友C:
原理图上的子cell的源用inputoutput端口,版图上label用对应金属的drawing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上的子cell的源用inputoutput端口,版图上label用对应金属的drawing层试试

不行啊

我在图层导出的列表清单里看到有个M1_P7层,但是在图层界面上看不到这个图层,应该怎么把清单里的图层都显示出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我在图层导出的列表清单里看到有个M1_P7层,但是在图层界面上看不到这个图层,应该怎么把清单里 ...

看看map里面有这一层的层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map里面有这一层的层号吗

没看到,但是我有其它gds用工艺文件导进去的版图的库,就把所有图层显示出来了,而我用同一工艺文件新建的标准库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
design rule上没有说明你就查查lvs command file看看里面定义的是哪一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我在图层导出的列表清单里看到有个M1_P7层,但是在图层界面上看不到这个图层,应该怎么把清单里 ...

看你版图上用的是m1 lbl吗?换m1 pi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版图上用的是m1 lbl吗?换m1 pin试试

换过了,不行,好像只认M1_P7,但是图层上没有该层显示

楼主:
感谢各位的交流指导,已解决,画版图的时候就用M1_label层做port,画好后先导出gds,在用工艺文件把gds导进来,M1_P7层就会显示出来,并且版图上的port也会自动换成M1_P7层了。

网友:
你原理图打电源地pin了?你用的不是analoglib的理想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