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为什么仿真直接DC和扫温度DC不一样

楼主(2025-04-23):
像如图所示的一个简单带隙基准,直接DC出来是109mV,但是扫DC显示却是1.16V,我直接瞬态3.3V到3.3V也是109mV,其次我随手将负温度系数电流R7、R8增加一个,显示如图一所示,这就代表其实我这个电路存在两个状态,我该如何解决这种不稳定的状态?这个电流叠加的带隙基准困扰我很久了,基本是这种,我个人认为是环路稳定性的问题,也有可能不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有大神帮帮忙找到问题的点,谢谢。

网友A:
where is the start up circuit?

网友B:
兼并点仿真一下:输出挂一个vdc,sweep这个电压,看输出电流=0有几个电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re is the start up circuit?

目前只做带隙核心,启动之后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并点仿真一下:输出挂一个vdc,sweep这个电压,看输出电流=0有几个电压点

只有一个,在100多mV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电路实际是稳定,但是稳定点在100多mV的时候,这样我要怎么相信仿真数据

网友:
我刚做的BG brokaw结构跟你的这个差不多就是某一温度下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甚至说我前仿真通过后仿真寄生参数就出问题,你首先看一下你的整个结构电流多少Vbe随着温度变化流经的电压是多少,然后你看下运放两端电位是否钳位,并且小于VDD,如果没有修改你的电阻值可能需要,我最后就是因为电阻太小了电流只有1.5uA所以电阻需要达到一定量才能让我的运放双端钳位,最终稳定输出。

网友:
这个DC仿真一般不用考虑简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在100多mV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电路实际是稳定,但是稳定点在100多mV的时候,这样我要怎么 ...

开始我也觉得仿真数据的问题,后边发现就是电路结构电阻问题,你就是要分析电路电压电流,然后心中要先有工作状态大致情况,再进行修改电阻,不能盲目修改电阻,我也是最近两周刚解决的问题,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也觉得仿真数据的问题,后边发现就是电路结构电阻问题,你就是要分析电路电压电流,然后心中要先有 ...

是的,我前几天自己也发现了,谢谢,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