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matlab建模的问题

楼主(2025-04-24):
小弟在网上找到了现有的SAR ADC matlab的代码,但是里边好多参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跑matlab的时候报错,还请各位朋友帮忙看一下,这些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段代码是matlab app designer里的,图形化界面调用参数用的,自己给个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代码是matlab app designer里的,图形化界面调用参数用的,自己给个值就好了 ...

感谢感谢,是有个app图像界面来着,您说的给个值是在这个代码里面把这些参数改成具体值还是说直接在那个app图形界面中给值就可以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是有个app图像界面来着,您说的给个值是在这个代码里面把这些参数改成具体值还是说直接在那个a ...

都可以的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

但是我在看代码的时候,尝试在代码里面把一些参数修改成具体值,但是问题在于很多参数不知道代表了什么。举个例子,比如在图中有个app.ADCParam_resolution.Value
这个值我理解是ADC要达到的精度,所以我给了个12,但是下边的app.BridgeCap.Value这个参数是分段式CDAC中桥接电容的值吗?这个怎么给,还有类似的app.COMP_mv_votes.Value,这些只能靠猜,不确定是否和想的一致,这个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

但是我在看代码的时候,尝试在代码里面把一些参数修改成具体值,但是问题在于很多参数不知 ...

建议在matlab 的app designer里打开.mlapp文件,最好是2016以上版本,点击可视化组件后右侧会显示组件参数名称,这样能跟代码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matlab 的app designer里打开.mlapp文件,最好是2016以上版本,点击可视化组件后右侧会显示组件参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