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bit SAR ADC 电容阵列单端输出的版图电容如何匹配

楼主(2025-04-24):
最近在画ADC部分的DAC部分的电容,电路如下

问题:在于使把两部分放在一起匹配还是说给揉在一起匹配?
揉在一起匹配,大概布局如下图,

但是我又在搜索资料时候,看到了如下匹配方式,分开匹配,MSB部分采取共质心,LSB部分没看懂,这个到底使匹配还是啥

|-----------------------------------|
|  Dummy Caps                       |
|  +----------------------------+   |
|  |  MSB (Temp. Code)          |   |
|  |  [C][C][C]...[C] (共质心)    |   |
|  +----------------------------+   |
|  |  LSB (Binary)              |   |
|  |  C 2C 4C ... 512C          |   |
|  +----------------------------+   |
|  Dummy Caps                       |
|-----------------------------------|

求助友友们,这部分的电容该如何匹配,以及对应接入的开关对于匹配是否有要求?

网友A:
第二种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用的多

第二种LSB的这种我没看懂,我看着就是电容数量从多到少排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种LSB的这种我没看懂,我看着就是电容数量从多到少排列

也许是这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这个吧

请问这个有出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有出处吗

我也想知道,请问这个在哪里看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请问这个在哪里看的呢

网友(2025-06-20):
蹲一个后续呢,老哥最后是怎么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