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as

楼主(2025-04-24):
SMIC工艺下面的那个LVS文件里面有加密的部分,用svrf2pvrs这个命令解压不成功,编译失败,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小伙伴,聊聊

网友:
加密不影响呀,这个小工具就是把calibre的rule转换成九天的rule,提取器件和连接关系,加密不影响,这个小工具使用可以直接问他们AE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加密內容會被忽略,換句話說就是一些元件的參數或是尺寸會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