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输出摆幅很小,有什么办法增大吗?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2025-04-24):
       用在PLL的3级差分环振,输出摆幅只有0.4-0.7V之间,感觉是差分延时单元结构增益的问题,有大佬知道用什么方法增大输出摆幅吗?是这种结构的增益不够导致的吗?(一开始以为是加的负载电容的问题,后来发现想错了,因为把粗调和细调电容都去了之后摆幅还是这么小)

楼主:
刚刚发现增加级数可以增大输出摆幅,我将三级增加到五级,摆幅明显上升了,但这又会导致输出频率下降,所以这两者应该有一个折中。

现在又有了三个新的问题:
1.这样看我的增益是大于1的,为什么三级的时候输出摆幅就0.4-0.7呢?是因为“初始”的输入信号摆幅比这个更小吗?对于环振而言这个“初始”的输入信号该怎么理解呢?
2.对于环形振荡器而言有个反馈的输入,它的输入输出不应该是循环的吗,既然是循环的那我为什么最终输出只是0.4-0.7,而不是一直增大到供电电压VDD和GND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它限制在这个范围呢?
3.如何确定宽长比大小而不采用改变级数方法增大输出摆幅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增加级数可以增大输出摆幅,我将三级增加到五级,摆幅明显上升了,但这又会导致输出频率下降,所以 ...

关于第二点,看拉扎维书上546有说随着振荡幅度增大,每一级电路都会经历“非线性”从而达到饱和.....最终使得平均环路增益等于1,这样似乎就能解释同最后的振幅不变了?

楼主:
你好,请问这种结构是接在输出端来增大摆幅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增加级数可以增大输出摆幅,我将三级增加到五级,摆幅明显上升了,但这又会导致输出频率下降,所以 ...

第三点,增加W/L确实提高了频率,也增加了摆幅

网友:
用ac-couple+self-bias inv+buffer把幅度推到满摆幅

网友:
电路频率太高,节点电压还未上升到VDD(最大摆幅)就被强制下降了,感觉是这样,加级数后频率下降,节点有更多的充放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