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ft生成block的graybox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4-24):
tessent环境下,我在前一步做scan_insert的时候,脚本里使用了add_scan_mode ext_mode -chain_count 10,再生成graybox时,会产生以上的Error。
scan_insert的脚步里改成add_scan_mode ext_mode -chain_count 2后(但是这样的话ext_chain一条链的长度就太长了),再生成graybox就没问题了。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的图片里已经报告原因了,使用report_drc_rules去检查这个error,看看是不是忘了添加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里已经报告原因了,使用report_drc_rules去检查这个error,看看是不是忘了添加时钟 ...

你好,报错的那个地方我在前面加edt和occ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过时钟了,但是我在电路里看他在那个pin上的输出是X

网友:
edt insertion时检查跟scan insertion检查的严格程度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报错的那个地方我在前面加edt和occ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过时钟了,但是我在电路里看他在那个pin上的输 ...

报x的时钟,需要使用命令add_clocks 0 命令添加时钟,给这个时钟一个0状态,即off状态

网友(2025-05-29):
引用 网友A:
报x的时钟,需要使用命令add_clocks 0 命令添加时钟,给这个时钟一个0状态,即off状态 ...

为什么 Count 为 2 的时候不报错啊?没太懂,这个时钟的问题,会随着 ext_mode 的 Chain Count 数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
在生成graybox的时候用export_scan_mode ext_mode 导入ext_mode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