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MC仿真异常

楼主(2025-04-24):
设计了一个folded cascode+classAB(跨导线性环偏置)的两级运放,DC,交流及瞬态性能均正常,
但MC仿真出现异常,直方图如下,样本仅分布在右半边,MC下debug模式晶体管均饱和,交流仿真也正常,
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有无debug思路?欢迎指教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先增加点数,比如说增加到1000个样本再来观察结果是否还是这样的趋势,mc本来就是概率问题,这种结果可能只是样本数导致

网友A:
结果都大于零,你输出的表达式是什么?是不是加了绝对值的原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都大于零,你输出的表达式是什么?是不是加了绝对值的原因(猜

兄弟,多谢提醒,马虎大意了,一直以为是电路问题,没往表达式上想,仿蒙卡绝对值忘去了,白忙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