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预放大+LATCH比较器的尾管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4-24):
预放大+LATCH比较器中,预放大级一般会有一个尾管,栅极接时钟信号控制电路进行比较;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尾管是作为尾电流管还是只是作为开关管;如果作为尾电流管的话,基本上处在线性区,会对预放大级的共模增益有影响。所以尾管的作用是什么呢?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这里默认你说的是高速SAR ADC中的比较器设计,换言之,如果你觉得不重要可以去掉。即五管变为四管。当CLK=0时,输入对管的Drain端被复位到VDD,假设CDAC在转换过程中在toggle,那么你的对管两侧看到的电压是不对等的,会人为引入offset,这也是为何对管两侧的寄生电容如此重要,甚至有人在电容上做calibration offset。
如果有了尾管cut,输入对管的泄流路径被切断。
没太理解共模增益会有什么影响,commom mode effect影响Sun Nan老师有篇论文详细论述了,可以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默认你说的是高速SAR ADC中的比较器设计,换言之,如果你觉得不重要可以去掉。即五管变为四管。当CLK=0 ...

大佬,为什么尾管能切断电流的泄放路径呢?尾管应该是工作在线性区吧?
另外,如果采用单调增加的开关切换策略,那之后的比较时,预放大管的增益应该是降低了吧?

还有,大佬说的孙教授的论文是哪篇呢,能否给个名字

网友B:
2#说的应该是这篇文章,Comparator common-mode variation effects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AR AD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说的应该是这篇文章,Comparator common-mode variation effects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AR A ...

好的,谢谢您,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