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oil EMX耦合系数k仿真结果是负的么?

楼主(2025-04-24):
第一次用T-Coil,第一次用EMX做电磁仿真
版图、EMX配置、仿真结果(通过EMX中Plotting->New绘制)如图
T-Coil EMX ksim(耦合系数?)为负,这是正常的么?

结果补充:
1圈的ksim为正
2、3圈的ksim为负
这样的仿真结果是正常的么?

3圈

3圈

2圈

2圈

1圈

1圈

楼主:
有熟悉这流程的大佬么,帮忙解惑下

网友A:
是正常的,如果把2&3线圈中其中一个线圈,两个label/pin互换,耦合系数就是正的了,正负完全取决于给线圈加激励的方式,也就是线圈里电流的流向。
耦合系数的正负取决于你的线圈磁通是互相增强还是互相削弱,磁通互相增强,互感是正的,那耦合系数就是正值,磁通互相削弱,互感是负的,耦合系数就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常的,如果把2&3线圈中其中一个线圈,两个label/pin互换,耦合系数就是正的了,正负完全取决于给线圈加 ...

按您的说法尝试互换了下pin做仿真,从Q值可以看出来互换是有影响的,但ksim还是负的哈

另外EMX激励的添加方式没研究过,上面1、2、3圈的结果都是相同的默认配置

网友:
不太明白,这不是一个电感而已吗?为什么是这样仿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的说法尝试互换了下pin做仿真,从Q值可以看出来互换是有影响的,但ksim还是负的哈

另外EMX激励的添 ...

  之前光看描述了,没看图,重新解释一下,对于最典型的情况,两个独立线圈(四端口)组成的变压器,如果两个线圈的互感是增强的,那么EMX仿出来的耦合系数就是正的,如果两个线圈的互感是削弱的,那么EMX仿出来的耦合系数是负的,因为EMX的计算耦合系数的公式也是K=M/sqrt(L1*L2),M就是互感,这里加激励的区别,会影响耦合系数的正负。

  对于你仿真的T-Coil,EMX应该是默认把P1和Tap pin当成一个线圈,P2和Tap当成另一个线圈,这种情况下,互换P1和P2不改变互感的方向,关键在于:单圈跟2~3最大的区别刚好是两个线圈的互感,假设P1和P2都是电流流入,对于单圈而言,两个单圈的互感刚好是互相增强的(这个有点像平行双线的情况,电流方向一致,互感互相增强);对于多圈的,直接根据线圈里的电流方向,判断磁通方向,两个线圈的互感是互相削弱的,也就仿出来了一个正的耦合系数,一个负的耦合系数。

网友(2025-09-04):
想问一下题主最后找到原因了嘛,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的互感系数是这个负值的绝对值嘛

网友:
我的理解:这里是负的其实是正的才对,他算的电感是P1到P3,和P2到P3,P2到P3的电感方向和实际电流流向是反的,而正常电流流向的话,电感方向是P3到P2。所以本来是正的耦合系数变成了负值。这也符合物理定律,两个绕线方向一模一样的电感,互感系数没办法是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