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加密的rtl时报错

楼主(2025-04-24):
使用vcs进行仿真的时候,编译到一个加密代码的时候,报错,求助一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加密文件是用于vcs的吗?一般加密文件会提供几个版本,用于vcs编译,用于cadence的仿真工具,或者其他的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密文件是用于vcs的吗?一般加密文件会提供几个版本,用于vcs编译,用于cadence的仿真工具,或者其他 ...

这个就不清楚了,新接的环境,加密文件只有这一个版本,xxx.ca.vp
我查了下说vcs的应该是protect开头,而我这个加密部分是protected开头,所以不识别

网友:
so go back to the vendor of the code, and ask for a vcs version.

To use with vcs, or any other tool really - the public key is provided by the tool vendor to whomever makes the IP, and have them encrypt with that key.

网友:
Please obtain IP_Decryptor v11 or IP_Decryptor_v13 and use it to decrypt the file.
If a decryption error occurs, it means the encrypted file was not encrypted correctly.

Since the file was improperly encrypted, it cannot be compiled.
Please share the compilation error log and ask the company or individual who provided the file to share it again prope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