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

楼主(2025-04-24):
大佬们,想请教一下这种电流模式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应该怎么做,电源电压vdd为12V。

网友A:
取VBG电压作为反相器输入,反相器输出控制一个NMOS来下拉运放和带隙核心的P电流镜。需要设置好反相器的翻转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VBG电压作为反相器输入,反相器输出控制一个NMOS来下拉运放和带隙核心的P电流镜。需要设置好反相器的翻转 ...

电流模带隙基准有三个简并点,这个启动电路只能消除0电流这个简并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