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遇到未知错误

楼主(2025-04-24):
在用DC综合时,lmgrd文档出现了下面图片中的未知错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guess you have multiple licenses for DC with different dup group settings

see for more details:

https://community.flexera.com/s/article/dup-group-and-its-synt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ess you have multiple licenses for DC with different dup group settings

see for more details:

OK,thanks

网友:
INCREMENT DC-Ultra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7584-0:4213137:677212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C-Topographical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4770-0:4125033:962924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esign-Compiler-NXT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7584-0:4213137:677212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esign-Compiler-NXT-DPX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4770-0:4125033:372439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C-FPGA-Features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7584-0:4213137:677212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FPGA-Compiler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E338-0:3911973:844153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C-Explorer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4770-0:4125033:146496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igital-NX-AGP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E338-0:3911973:844153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igital-AGP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7584-0:4162585:750784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igital-AF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9958-0:3045393:515723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CG_New_Technology_1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9958-0:3045393:515723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CG_New_Technology_2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4770-0:4125033:750784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NCREMENT DCG_New_Technology_4 snpslmd 2025.0 31-dec-2029 10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6-may-2025 ck=0 SN=RK:9958-0:3045393:515723 START=16-may-2025 AUTH={ snpslmd=(LK=0 ) }

I use this format for *.src .
it has no issue without "DUP_GROUP=NONE|SITE|[UHD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