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verilog代码过不了DC综合!!!

楼主(2025-04-24):
这段代码//Dual port RAM
    reg [DATA_WIDTH-1:0] ram[2**ADDRESS_WIDTH-1:0];

    //Port A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weA)
        begin
            ram[addrA] <= dataA;
            qA <= dataA;
        end
        else
        begin
            qA <= ram[addrA];
        end
    end

    //Port B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weB)
        begin
            ram[addrB] <= dataB;
            qB <= dataB;
        end
        else
        begin
            qB <= ram[addrB];
        end
    end在DC综合里面显示

该怎么解决哇!!!!求助大神

网友:
试试将两个模块写在一个always语句中(我也是小白,不一定有用)

网友:
寄存器不支持在两个always块中赋值,就相当于是电路中的一个寄存器,输入端D只能有一个信号驱动,如果是有两个信号连到D端,那以哪个信号的值为准呢?

网友A:
这是ram的仿真模型,不是用来综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am的仿真模型,不是用来综合的

那如果我想拿这段代码去进行综合,我应该怎么样在保证逻辑正确的情况下去进行修改?

网友:
我不了解RAM,这里的代码中如果weA和weB同时成立,并且addrA = = addrB结构上是不对的,你想修改的话可以把weA和weB的判断条件放到一个完整的if else中去写,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拿这段代码去进行综合,我应该怎么样在保证逻辑正确的情况下去进行修改?

...

把两个always块和在一起,但是逻辑上会有冲突,flop同时赋值当 weA==weB==1 && addrA==addrB 时,因为两个alway合在一起,综合出来应该是后面的赋值覆盖前面的赋值。 但是实际使用中外部传入的地址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不用考虑综合工具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总结:把两个always合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2025-06-22):
当(weA == 1'b1) && (weB == 1'b1) && (addrA==addrB)的时候,"ram"这个register多驱了,规范的写法应该是1个信号只在1个always块中控制,并处理好weA、weB、addrA、addrB的控制逻辑,避免写-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