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 0.18BCD工艺库里的corner文件是哪个

楼主(2025-04-24):
(图片)

网友:
bc018_v1p14_spe.lib

网友A:
一般 .lib后缀文件包含了不同corner的信息, .mdl文件是模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lib后缀文件包含了不同corner的信息, .mdl文件是模型参数

谢谢,我也搜过,但仿真没用过这一类型的,以前都是csv直接在model file里添加上去,lib的要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