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各版本有什么差异吗?

楼主(2025-04-25):
各位大佬,请教下Calibre各版本有什么差异吗?

我们这有Cadence 618,Calibre 2016,不晓得能不能做集成?还是必须用Calibre高版本才行?

低版本的Calibre够用吗?

网友:
看rule file里的要求,一般rule file里都会写最低calibre版本要求,只要高于就行

网友:
看你rule要求什么版本,有些高版本的会有新的svrf语法,低版本没法识别的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
Indeed and also check with Foundry for qualified versions.

网友:
一般PDK 里对EDA 工具都有一套推荐方案,你会发现他们推荐的工具版本普遍偏老,你可以用更新版本的工具,但不能用比他们推荐的更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