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格式文件导入ADS

楼主(2025-04-25):
请问我下载的晶体管SPICE模型格式是.ads,要怎么导入到ADS中呢?

网友A:
用netlist_include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etlist_include元件

谢谢!我这样导入之后原理图没有连线,symbol也没识别到,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etlist_include元件

用netlist_include的log文件是这样的,也有点问题

Reading item definition file "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2_Update2/config\spctoiff.cfg"
WARNING: Skipping unrecognized element type: line #3, "parameters noise=".
WARNING: Skipping unrecognized element type: line #4, ""eehemtm1":ne3210s01_v116 _net72 _net74 _net73 ugw=160 um n=1 noise=yes _m=1".
Element name c:cds is changed to cxcds
The following SPICE parameters from element l:ls at line no 6 were ignored in translation:
    noise = yes
Element name l:ls is changed to lxls
The following SPICE parameters from element l:ld at line no 7 were ignored in translation:
    noise = yes
Element name l:ld is changed to lxld
Element name c:cgs is changed to cxcgs
The following SPICE parameters from element l:lg at line no 9 were ignored in translation:
    noise = yes
Element name l:lg is changed to lxlg
Element name c:cgd is changed to cxcgd
Element name -0.95 is changed to x0x95
WARNING: Skipping unsupported dependent source syntax "ne3210s01_v116", line #20.
WARNING: Model "d" for device "define" in circuit "UNNAMED" not found.
WARNING: Model "x0x95" for device "model" in circuit "UNNAMED" not found.
Subcircuits found in Spice Netlist:   0
Subcircuits written to ADS Netlist:   0

楼主:
谢谢大佬,我上面也试了这种方法,就还是有问题,我再试试,感谢!!!

楼主:
请问是用的链接这种方法吗?我这样导进去还是有识别不到端口的warning,可以把导入方法详细一点吗?麻烦了
ADS 导入仿真模型-Netlist(Spice、PSpice、HSpice等)-CSDN博客

网友A:
1. 你导入的文件后缀是 .ads的,那就是ads的网表。你就别看上面的导入仿真模型的帖子了,也别用上面的方法去试了,肯定没有用。
2. 我的第一张图里面就是用了ads里面的NetlistInclude元件,浏览找到你的.ads文件就可以了。
3. 这个.ads文件里面使用了define 定义的子电路,所以你可以自己建做一个三个管脚的symbol,并建立一个空的schematic(第二张图)。这个cell的名字需要和define后面的名字一致,注意管脚1,2,3,名字分别为D,G, S (和.ads文件里面的子电路名字一致,顺序一致)
4. 在顶层的测试电路里面,除了有NetlistInclude元件之外,需要加上一个Options元件,并如图设置一下选项。(因为你的网表文件里面有子电路,和你自己建的子电路又同名,如果不设置一下同名处理的话,仿真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导入的文件后缀是 .ads的,那就是ads的网表。你就别看上面的导入仿真模型的帖子了,也别用上面的方法 ...

又试了一遍,成功了!

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