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大佬,MPW最后将大家的版图拼版的时候,能90度旋转几位同学的芯片版图吗?

楼主(2025-04-25):
如题,我们在做TSMC 65nm工艺的MPW,最后拼版的时候,为了紧凑,就把几个同学的版图90度旋转了。请问这是可以的吗?考虑制造过程中的刻蚀和离子注入,旋转之后是不是会影响MOS管的性能?

主要是ADC,担心影响里面模拟电路的性能。

网友:
65nm应该可以的。40nm以下很多foundry对PO的朝向会有额外的要求,如mem的bitcell PO朝向、coredevice PO、critical RES的朝向要求方向一致。

网友:
既然是同学的,那就可以,哈哈

网友:
怎么保证一颗die里面所有的管子朝向一致,如果不一致,转90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关于MPW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给了5mm*5mm的面积,版图拼接需要画个5*5的框框,然后把版图放进这个区域吗?还是只要按照划片道的间距把版图拼接好,面积小于给定的5mm*5mm的面积,随便放置?提供的gds面积小于5mm*5mm的面积就行?

网友:
一般来说,有相同模块且性能要求较高不建议方向不一致,其他无所谓,多个chip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PW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给了5mm*5mm的面积,版图拼接需要画个5*5的框框,然后把版图放进这个区域吗 ...

后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MPW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给了5mm*5mm的面积,版图拼接需要画个5*5的框框,然后把版图放进这个区域吗 ...

一般 5000x5000 可 排方形 , area 一样 这勋问 FAB 那边
, 另一个 mpw 内因各 die 大小 不同 会很难切开 最好 统一 die size , FAB 好方便切 sub diw saw
Die 能否旋转 , 普通的 是可 .  device match report 会 不同 mos 方向 ,
90~ 0.18um 都还可
先进制程则要求很多
同一个  std_cell  光方向 就 aa ab ba 类 就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