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主极点和带宽问题

楼主(2025-04-25):
二级运放的带宽问题,从图像上看我的主极点好像太小了,只有几十hz,带宽只有8.9Mhz。我想要把带宽提到90Mhz,是不是得提高主机点的频率。但主极点提高的话,我增益又达不到90Mhz了。想去请教一下管子尺寸改怎么调让带宽和增益同时满足?(补偿电容给了2.5pf)

网友A:
先看看书,再来调吧,自己定的spec太不合理,带宽指向又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书,再来调吧,自己定的spec太不合理,带宽指向又不明确。

看书能解决就不会过来问了

网友:
降低点增益吧,你要求的就这么高增益吗

网友:
length那么大,增益就高,相同w/l,寄生电容就大,rc就大,主极点很低不是很正常吗?器件已经决定了,你怎么补偿都没用,模拟设计本身就是折中。你带宽高了,增益一定会降

网友:
换结构,我用折叠式的也是

网友:
看你的尺寸,fold cascode第二极点也很低的只不过和零点抵消了,所以你才以为是单极点,改一下结构会改善一些,但还是很难达到你想要的超高增益,高带宽

网友:
”增益又达不到90Mhz“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