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的小疑惑

楼主(2025-04-25):
hcell和lvs box有什么区别吗,我找的资料说本质没什么区别

网友A:
资料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错了,。哈哈

所以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你找的啥子资料哦,calibre手册吗?hcell是不重复提取寄生,提寄生时候会需要用到,lvs box是把某个cell当黑盒子做lvs验证,其他的区别欢迎补充

网友:
hcell是用来指定除顶层单元外需要对应的单元的

网友:
对于你过top层LVS,不在乎底层cell是否LVS clean 时来说没啥区别

网友:
跑lvs的话,

只hcell = hcell的子模块跑lvs + top跑lvs,报错会分为子模块内部的和子模块外部的error,合理hcell会容易定位一些LVS错误

只lvs box = 子模块不存在,所有端口接过去认为是floating的

既hcell并lvs box = 提取这个子模块的所有pin的信息,top层连错了会报出来。这个可以应用于数字gds没出来,但是又需求规划数模连线的情况,就可以把def拿过来改改塞到版图里连线,然后用hcell+lvs box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