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门连接求n

楼主(2025-04-25):
电路逻辑门nand2,输入AB两门,我版图错把A的信号连到B, LVS没有报错,LVS识别AB端的开关在哪,从电路的角度来说A错连到B也是没有影响的对吗

网友A:
你应该是option里的gate,选择了turn of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option里的gate,选择了turn off了

没有我就没有打开,LVS不管A错接B 都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option里的gate,选择了turn off了

应该是选择turn off就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选择turn off就识别了

对,逻辑门一般都要turn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