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mate preview 2024-22b-22.60

楼主(2025-04-25):
Only for test.

56 Bytes, 下载次数: 19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baidu-pan Link

网友A:
大佬,可以问你怎么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问你怎么安装吗?

解压后 sudo 运行这个run文件,然后指定安装目录
之后按照readme里的要求配置环境变量和.cdsinit文件就行

网友:
its a original file, old patch is not working with this . .  . .

animatepreview: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tcmalloc.so.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nimatepreview: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tcmalloc.so.4: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请问这个安装了怎么看安装成功没有呢?

楼主:
这边安装正常,请在论坛搜索安装相关信息,有热心同学回复过安装过程。另也请参考里面的文档。

网友(2025-07-24):
文件名maiTreW2422b2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