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ux打开vim出现混乱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5-04-25):
如下图所示,图片右侧是在tmux中用vim打开的.c文件,可以看出显示是有问题的(行号重复,有大片空白,显示不完全)

右侧vim文件乱显示

右侧vim文件乱显示

解决方法:调整字体大小即可(Ctrl+ —或者 Ctrl+shift+‘+’),如下图,显示正常了

正常显示的情况

正常显示的情况

想咨询的问题:如果每一次打开都要调整一下字体大小未免也太麻烦了,想请问一下如何实质性解决这种显示问题。

个人想到的解决办法:每一次在tmux中打开vim都自动刷新一下vim界面?但这个自动化脚本我不太会做。。。。。。

网友A:
vim有配置文件,在里面配置就行了,网上有好多相关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m有配置文件,在里面配置就行了,网上有好多相关教程

不是这个原因,这种乱码情况出现是在打开tmux且tmux进行tmux分屏的情况下打开vim才会出现,一般情况下打开vim是没有任何问题的,vim的配置没有问题(本来vim的配置就是跟随terminal的配置),我认为是tmux的问题。

网友(2025-07-25):
我也碰上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是在konsole中遇到的。换成terminal或者terminator,就没有这个问题了。